主板认不到声卡也认不到网卡,郁闷的很。

楼主(2012-11-05):
主板认不到声卡也认不到网卡,郁闷的很。不知道是不是声卡芯片和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
要是单桥芯片的,多半是桥芯片挂了。

网友A:
同时认不到声卡网卡,杀桥吧

网友B:
,bio

问题说的很简单哦,装什么系统下不认网卡声卡,原机带的主板驱动装了没,BIOS里屏蔽了没

网友:
看一下BIOS里屏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认不到声卡网卡,杀桥吧

BIOS没屏蔽,原来客户拿来说进步了系统,重装系统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说的很简单哦,装什么系统下不认网卡声卡,原机带的主板驱动装了没,BIOS里屏蔽了没

BIOS没屏蔽,原来客户拿来说进步了系统,重装系统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故障

网友:
在我的电脑的 “设备管理器里面刷新一下 看看能不能发现硬件”

网友:
再换个系统试试  可能是你新装的系统不兼容吧  。。。菜鸟撸过

网友:
装系统之前有的话,可能是驱动不行,下个驱动精灵驱他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装不上,装个白板系统驱动用原版的

网友:
个人觉得桥空焊了!

网友:
先看看有BIOS屏蔽了没有    然后在看硬件

网友(2012-12-10):
装完系统 就没有了  那么就是系统没有装好  换个版本装看看  还是不行   就加张PCI的 网卡 声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