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电流跑到0.8再到1.25停住了

楼主(2012-11-05):
这个板子通病南桥下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感觉是没过内存,各供电都正常。于是乎就摘下了北桥看一下。
这下好了,主板掉了3个点,重植好了之后。现在开机都开不了待机0.02。有哪位大虾有R428的
或者给个思路。好明天继续。
通病

网友:
搞的不开机 就按不开机修嘛

网友:
是不是把北桥做短路了 没事不要乱作北桥 这样的话会死的很惨的

网友:
这坑定搞短了呗

网友:
那个电容直接拆了,不换也可以。

网友:
今天看一下是在做北桥的时候,把南桥压倒了。南桥短路了

网友:
这机器现在是面目全非了。南桥重做了下可以上电了到0.8就停住了。声卡发烫,故而摘了。现在就在电流就在0.5不动。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