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L独显上电电流1.55,背光亮无字,外接没反应

楼主(2012-11-05):
HP CQ40 INTEL独显上电电流1.55,背光亮无字,外接没反应,显卡重做了不行,BIOS也刷过,有遇过相同故障的朋友吗

网友:
在线求指点

网友:
1.55有跳变嘛  多查查显卡所有供电 时钟复位之类的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太多了  建议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的现象60%应该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是不应该影响外接,另外这时候键盘是否好用,能否大小写?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