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3—简单维修一列 附图纸

楼主(2012-11-05):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待机。
根据了解:机器是正常使用损坏的,无人为损坏。所以无压力,机器开单留下。机器拿到其他地方看过,叫她换主板,具体那里不清楚,可能维修站。

开始维修:接到机器,看可调电源待机0.跟没插一样。大致判断问题应该出在隔离保护电路。
先给自己一个定心丸,电池没电。
可调调到11.5V,鳄鱼夹2端接电池正负极。待机有了0.01,开机,电流 上去了,但是机器没亮。先不管他,因为部分机器要有电池的侦测才会正常工作的。所以先不理会,先把前级保护隔离电路修好再说。(机器毕竟看过,心里有点纠结)
先报价450。顾客同意。

在此提醒下各位维友希望大家都把价钱报上去,市场现在已经烂价,要不维修真搞不下去了,现在我们这里换屏,换电源,BGA,换桥 已经烂价了,哎 被一些2B 搞的市场都没了。
有时候接到一些宣传单,换屏幕300元,电源20元批发价,BGA 80元。。。哎 真不想说。
我心里是一片伤心啊。

拆开:目测,没有被动过,无烙铁和焊油,心里平静。
直接上电测试,发现PQ52 p沟道,(D级 无电压。S级正常,G级19V。明显不正常)
锁定问题出在G级

观察主板后,了解此电路就是个分压电路,和一个保护。
机器正常的话,19.5V 经过2个电阻 分压 9.75V 导通PQ52
测试发现G级19V。这里19V,只有3个可能:
1,电容短路PC185,PC186。
2,分压电阻 PR242掉或者损坏,不接地。
3,三极管PQ52 5脚有电压,或不正常。
实际测试电阻,电容是好的(也把他们取了)G级还是有19V电压。PQ52A 5脚无电压PQ52B 2脚也无电压 无短路,测试管子没击穿。
但是已经抓到狐狸尾巴了,这是一个双三极管。
PQ52A NPN ,PQ52B PNP, PQ53A 3脚到4脚有600多欧,其余无穷大正常,PQ52A 正好相反,1到6无穷大,6到1有阻止。
果断判断管子损坏。
观察主板信号都正常,取了也不影响电路。因为找不到这个三极管。

插电 ,待机都有了。开机。

=====
这个主板上有2个跳线,最早用可调,当电池用,开机没显示,还以为跳线被别人动过,现在我把正确的给大家。以后以防误导。
小板

大板就在上面图片了。

补充内容 (2012-11-6 11:11):
图纸在5楼

补充内容 (2012-11-8 09:34):
主板上是PQ52,图纸里面 是把2个三极管都说出来了,所以是PQ52A PQ52B

索尼的跳线,简单的要命,还复杂?
楼主很厉害

网友:
这种双三极管带内阻的,,可以用两个普通带阻代用,,ASUS的板子上,这种双三极管也容易坏

网友:
论坛有 我就不上传了。

楼主内容图片不符要扣的啊? 截图那有PQ52A PQ52B 误导我们? 请楼主更真~!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SONY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图纸论坛里没找到,麻烦发一下吧

网友:
呵呵  这样的话下次主板要是出问题 保护隔离就起不到作用啦

网友:
从图上看,PQ52应是P沟道的管子,不是N沟道的管子,笔误了吧。

网友(点评):
嗯 呵呵 低电平导通,哎 。老是写错了。谢谢了。

网友:
在截图上面我死都没有找到PQ53B PQ52A

网友:
哥 把错别字改了吧!! 太多错的地方了!!

网友:
应该是PO53A,PQ53B.. 这个才是六脚的

网友:
对了 跳线究竟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SNOY的 我最烦就是跳线。。

网友(点评):
我就没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把MOS管连线也会好吧,

网友(点评):
如果被保护了,是不会好的,而且可能烧东西。如果没保护,直接连通也可以的。

网友:
希望有技术的坛友一起把价格搞上去,不然真的被2B 们搞死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要把价格提高上去    我这里有的2B给人家修板子报价才100     给人家保修三个月    真TMD二货

网友:
电容短跑会引起大短吧。

网友:
截图上我也没看到PQ52A PQ52B

是啊,就没有吧,不会没显示吧?

网友:
不错技术值钱,楼主顶起

网友:
PQ52A NPN ,PQ52B PNP

写错了,前面还是PQ52是P管。

网友:
我们这里更坏,做个BGA才60,这个是给同行做的。

网友:
功夫深。。。思路清晰啊。。。索尼确实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把MOS管连线也会好吧,
-AVOFF这个信号不正常也不能开机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大部分都有这个三级管吗,上次也到过一块保护隔离不过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把pq53这个6脚芯片取了,那么pq52就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隔离保护电路就失效了哦

网友:
请问一下,PQ53A和PQ53B分别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把MOS管连线也会好吧,
呗保护是不是就是查MOS管后级有没有短路?
C惯
嗯,但是我这个没保护,是怪 三极管损坏 导致的。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又学到了

网友:
按照你说的看,再看图纸,找不到的找不到,麻烦说准确点,笔误会让人走误区的

网友:
上次我碰也碰到类似故障,类似的管子,后来我是用两个三极管改的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9.58发的帖子,讲的很细致但是有点笔误.....可以理解 可能是白天太辛苦....哎

网友:
维修的真谛莫过于零成本维修。。。。。。。楼主算是零成本吧。。。。。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索尼不通电的,没有公共电压,保护隔离的电路的条件全齐了,就是没公共电压出来,后来直接跳过保护隔离,就开机正常了

网友:
楼主,您说的一开始没有待机,然后用鳄鱼夹夹在电池上,是不是裸板,然后插上电池在主板上,然后用鳄鱼夹夹住电池的正负极?使电池达到有电,然后放点是吗?

网友:
维修价格得维持,不然总有一天都喝西北风哦! 对待小日本 和老美的产品,必须收他高价!

网友:
死活找不到,那个管子

网友:
哎钱难挣啦,很少有200往上的价格了,头疼,维修马上无钱途了,市场乱了,价格更落了

网友:
我们的技术就是要值这个价,甚至更高。

网友:
建议lz用两个三极管改

网友:
技术才是最值钱的,其它人报低价,你可以说,他们修不好,所以价钱低,我们的质量可靠,而且不会少客户的东西。

网友:
这报价可真是让人舒服啊

网友:
我不加分了 图片有点问题
不过喜欢楼主说的 把维修的价格合理化 !

网友:
楼主的修机器的功底扎实,一步一步的维修,很好的维修实例。

网友:
总共4个开关,每个开、关两种状态,所以总共有16种可能性,如果别人动过了,可能会影响到开机没显示,没关系,你只需试验16次就OK了,不过即使人品一般,按照概率来算,你试8次以上就调对了

网友:
好多的PQ52呀,楼主技术不烂呀,顶一个!

网友:
拆后会影响充电吗

网友:
这样子的话,就是低电平有效了。不会影响其它的吧

网友:
初看有点浮屠

网友:
有两官没找到

网友:
其实价钱低了,一些技术不好的可以淘汰了

网友:
有明确的思路,自然会走向成功

网友:
维修的价格一定要上去,不能给自己挖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