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可以触发,风扇呼一下,马上掉电

楼主(2012-11-05):
机器:  HP 4411S  INTEL-P7370 PM45芯片 ATI独显。
刚拿过来时,可以开机,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

现像:待机:0.022,一按开关,指示灯亮,风扇呼一声(电流0.98左右),马上关掉。回到待机0.022。再开也是一样。
从按开关到关掉约1秒钟吧。。

可以开机时,一切正常,按理说,不存在短路,或者开路之类的问题呀。
上网搜贴子,有说BIOS容易出问题,但是没有编程器,刷不了呀。
那就等它可以开机时再到系统里刷BIOS吧,但是你想开时,就再也没有开起来了。

拔掉内存,按开关,灯长亮,风扇长转,电流约1A,却不掉电,奇怪。

上风枪,吹下BIOS芯片下来再装上去,一试,好了。

马上接上硬盘,正常了。不会吧,这就好了?????心中大喜呀。。。。。

装机。。。。准备进系统刷BIOS。
可是装好后再试。。还是开不了,还是转一下就停呀。。(跟外设无关,裸板也是一样)

现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大师,是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元件不良??BIOS芯片后面是个IO,但我后来用风枪试着加热,也开不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我记得我看过一片文章是 也是刷了BIOS能开机  然后装上不能开机 拆了又能开机 装上有开不了机  最后好像是BIOS有个叫打阻值1  BIOS和EC线路断线了  你自己好好查查吧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只是给你个借鉴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最新进展:

怎么整都开不了,拔CMOS电池,拔内存,反正还是一个样,呼一下就掉电。

一狠心,再上刑场! 把BIOS芯片吹下来,再装上去。(是吹下来,再装上去,并没有刷!)

一试,又可以了,试了几下,都可以。

马上裸板接上硬盘,打HP 800问他要了个4411S的BIOS,在线开刷。。。。。

刷好后,经多次试机,现可以正常开机。

打算等到下午再装上机壳。。。不然难得拆呀。

可以肯定机器不是断线、接触不良、短路。
要不就是BIOS芯片不良,或者是BIOS程序有问题了。

感谢各位!

网友:
应该是BOIS芯片本身问题,建议楼主换BOIS!

网友:
从开关到掉电10秒左右是什么问题???

网友:
搂住,如果刷好了,记得说下哦

网友:
刷BIOS就好啊,下次还真得注意那,

网友:
真得很少见啊。BIOS引发的稀奇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的怪异噢噢  学习了。

网友:
啊!!!学习了啊。。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