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板控制信号功能与故障总结

楼主(2012-11-05):
电脑主机板控制信号功能与故障总结
IO  CHRDX   定义通道检测准备好信号
位置:IO槽A10
工作状态:高电平有效
引发故障:主机开机不稳定数码卡显示不开机,第一代码C1地址波形闪动一下停止。

REFRESH  定义:1,用来指示一个刷新周期并能由通道驱动
                        2,动态可读写贮存器
位置:ISA槽B19
工作状态:高电平有效
故障特征:上拉电阻开路,会引起进档机。对主机无影响主要是出入通道上(不读A,进A档机,读A档机)
      BGA坏低电平到2抓到C盘参数后无法引导

DEVSEL   定义:外设选定信号
位置:PCI上74脚
工作状态: 高电平有效,上接+5V上拉电阻与两BGA连
故障:1,开路,不开机或PCI不显
2,电平低,不开机或PCI不显

48M时钟
位置:5595(120)脚
引发故障:开路,不点内存K数

网友:
发经验啊 这些都是浮云

网友:
这些东西用到实际中 有点难

网友(2013-10-20):
可可可,看不懂,好像不适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