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274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2-11-05):
宏基5274,开机电流0.034-0.499-0.778就掉电到0.034,很快又启动,反复如此,有修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掉电

网友:
看你的电流是不跑码了,电压都出来了,查EC内存等各路信号吧

网友:
不跑码的机子比较难修 看看各个电路的时钟复位 PG等信号

网友:
哪里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