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笔记本能和我的PK温度

楼主(2012-11-05):
今天PPTV看电影,蓝光高清,几十分钟后,有点卡,摸了摸机子。吓了。鲁大师检测结果请看看我上传的附件。

网友:
该换了!趁早做散热吧,不然会悲剧的!

网友:
这不怕,不看电影,我得还那么高呢

一山还比一山高,你也帖个图来养个眼

网友:
把温度控制好    。。。好好处理下  不然  烧坏  机子

网友:
我的惠普机器,看720P就可以烧到这个温度了,但是办公写报告就没有问题,你的比我的差远了。

网友:
hp 什么型号的啊,买了多久了,楼主能说清楚点不

网友:
这个问题还的早搞,不然问题就大了。

网友:
嗯!楼主赶快处理吧!不然显卡会烧掉的啊!把风扇改为常转,再加点散热膏

网友:
Y450看到这个温度校了玩大游戏轻轻松松双90+

网友:
买个散热架   清理下灰尘吧。  要不就出大事了

网友:
鲁大师会报错的~不然这温度你煎个蛋也行了

网友:
我的老本子以前这温度太常见,改常转后怎么玩都冰凉冰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改常转  怎么改的说?

最简单的方法是从风扇主供电直接飞线到USB供电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如果风扇清理的好没有必要去飞线风扇。  。。

网友(2014-10-22):
清清灰尘  加点散热铜片  看看 应该可以  要这样下去  迟早烧坏

网友:
该加散热片的

网友:
我用鲁大师经常出现温度不准的,拆机检测温度正常,鲁大师检测就是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