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G205HV 左边5厘米左右黑屏

楼主(2012-11-05):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有信号,无图像显示,后来用乐华通用板子改上去亮了也有显示, 开关板各个按键也改了可以用,自动调整也调不到全屏 ,驱动是没问题 显卡也没问题。。求教各位高手指教下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不匹配啊。这种板子要看屏的尺寸和分辨率刷对应的分辨率程序上去才能完美显示的

网友:
估计是程序不一样吧,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
程序的问题,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
刷一下程序,也许就OK了。

网友A:
二十点五的,你刷多少。碰到过二十的要刷二十一的。

网友:
排线换了吗?我上次碰到一个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驱动型号不配,重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不配的事,换个驱动吧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再刷呗

网友:
驱动的分辨率不对啊。

网友:
99.9/%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用那种通用型的,不用写程序那种。

网友:
他原装的驱动板是不显示图像的  BIOS程序我也找不到 就改了个通用版上去 是不是在把通用板的程序在刷过啊

网友:
感谢各位的建议 我现在是用的通用版改上去的 自动调整也调不了啊 分辨率都用了  也不行  就只有在刷程序试下了 他原装的驱动板BIOS程序都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十点五的,你刷多少。碰到过二十的要刷二十一的。

你好。我就刷的19的  哎 研究半天了 还是没搞回来  有人说是屏压坏了 我觉得不是 只有在刷刷看看了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就刷的19的  哎 研究半天了 还是没搞回来  有人说是屏压坏了 我觉得不是 只有在刷刷看看了

你刷 错程序!

网友:
重新换个程序刷上去,你的程序不对,赶时间的话换个原装的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的建议  刷20的程序就可以了  是程序引起黑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