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7a开机黑屏背光亮的 硬盘灯闪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楼主(2012-11-06):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旭日c467a。开机黑屏背光亮的,外接不显示, 硬盘灯闪,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应该进了系统  按开机键系统可以正常关机。这是独立显卡的显卡板 是显卡坏了吗?谢谢

网友:
还版主,不知道什么糊弄管理员的。C467A全部都是独立显卡板的。630的。直接干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八成是显卡了

网友:
是显卡坏了,不过这种显卡板有时候换631 不显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

网友:
不好意思高手不要见笑。我的分都是我正常发帖得得  没糊弄管理员  笔记本我现在还是板卡级维修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没BGA 没法搞 有在华强北开店的没?我送过去修  有的给个地址电话。可以长期合作

网友:
楼主值得大家学习了

网友:
呵呵,应该是显卡坏了。不过楼主修显示器真的是高手,看过你的帖子。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回帖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 只是修得多一点 多一点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就是显卡坏 了啊  。你 可以 先加焊确认 一下

网友:
可能楼主接触笔记本还是比较少吧,这中情况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先看下外接显示器正常不?若正常检查下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