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旭日C466L可否自行加焊MINI PCIE的无线网卡卡槽?

楼主(2012-11-06):
有高人加焊过不,上多高的卡槽,需要加焊其他元件么?

网友:
可以啊,用烙铁贝。注意下别空焊,虚焊,

网友:
去查图, 光一个接口只估计不行吧,线路肯定也有少装料件

网友:
可以呀,不过加焊时要注意

网友:
多谢各位了,我搞到了C466M的电路图,不知道是否与C466L一样,但还没有点位图,哪位朋友有的,可以发我邮箱,QQ 1643413 3 3,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