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对地短路

楼主(2012-11-06):
华擎的板子的 AM2的,开始可以触发的,后来量到内存对地短路,拆了内存PWM电路的下管,还是短路 后来拆了APW7120芯片 还是短路 后来装上去就不出发了 咋回事,请高手给个思路,后来两CPU 核心供电也没有了,不知道是啥问题了,求解。谢谢!

网友:
补充下 是单芯片的

网友:
不触发哪会有内存和CPU供电呢。建议你先修好不触发的问题。在按照NV单桥的时序修其它供电

网友:
换7120,上下管,内存供电所有滤波电容,然后修mem—vld(根据楼主描述,内存供电修出来该机器就加电了。)

网友:
楼上的谢谢! 我量了下内存旁边的 四个电容他们的两脚是通的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NV单桥主板,我记得是触发的时候内存就有电压了,基本上同时产生的,按下开关IO发送PWRBIN给桥,桥收到此信号并没有及时发出SLP-S3,而是桥发出SLP-S5去开启内存电压,然后内存电压又返回一个MEM-VLD的信号给桥,桥接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发出SLP-S3到IO , IO拉低电源绿色线! 仅供参考!有不对的地方指点!

网友:
会不会北桥短路了呀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哎!搞不定了  去找个会的人解释下 呵呵!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桥虚焊了吗?用手压着开机试试。

网友:
查各个供电,PCI    A14脚重点查一下

网友:
"后来量到内存对地短路",是指DS导通吗

网友:
今天了解到  内存短路 我描述的是错的   应该说对地值是25,因为用的都是有蜂鸣 所以我认为是短路。测了其他的 I/O 只有 L3 没有电压   后来专业人士说 应该是不经过I/O的  后来加焊了南桥 还是不能触发  但是5VsB 跑不出来到南桥的线  所以蛮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