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显卡怎样才能做好

楼主(2012-11-06):
本菜鸟搞了不少IBM的本本 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但是成功的机会好少  请老鸟们指点下迷津

网友:
IBM的显卡应该好做  温度不要太高就行

网友:
这个要经验了,只是加焊的话温度要在215以下才行。要取的话要延时几次才行。

网友:
我做IBM的 旧的上面有显存的 都直接换过一个显卡芯片  像T60 等那些都是重组就OK的   IBM的显卡还不好做 要小心  容易掉点

网友:
IBM 显卡灌胶的,BGA T3温度控制在215度左右。BGA为红外的话、
如果温度太高,显卡会爆锡。同事还要做好北桥显存的隔热。否则北桥和显存都胡爆锡

网友:
这个要多做几次才能体会到,

网友:
直接换过一个显卡芯片

网友:
北桥一定要贴好锡箔纸

网友:
主要还是一个对BGA熟练掌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