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三合一的桥容易坏吗

楼主(2012-11-06):
一块 ACER 4535  三合一的桥   加电不显  估计是桥的问题 听论坛上的先辈讲 重做容易做 所以不敢下手

网友:
仔细点和从做显卡一样,用有铅的球

网友:
这桥就像8400的显卡一样,坏了就得换,值球也用不久,但是这中3合1的桥也买不到好货,所以我这里都是加焊一下或者值球,收200块,保一个月

网友(点评):
对,这桥很容易坏了,质保时间短一点

网友:
三合的桥真的不好做,我头痛的很,不知道高手是怎么做的

网友:
直有铅的球,

网友:
这个芯片本身容易坏!第一次拆的时候真的要非常注意!而且重植我都用有铅的!加上这个桥真的贵!基本上坏了我都叫客户换主板!!买个主板跟换个桥差不了多少!!

网友:
不觉得有比别的桥难啊……都一样吧  要注意的东西都注意就好了  植有铅的珠子  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个料本身有缺陷,加焊就可以了,或值珠重做.

网友:
多吹几次。芯片上面涂上助焊剂。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最后还是挂了 哎

网友:
直接做,没有事的

网友:
相对其他桥来说是较容易坏。

网友:
更换个新的...

网友:
一把重植成功几率很低,我都是出了问题热一下,质保一个月

网友:
用疯抢价一下热,看看什么情况,在做

网友:
桥就像8400的显卡一样,坏了就得换,值球也用不久,但是这中3合1的桥也买不到好货,所以我这里都是加焊一下或者值球,

网友:
合的桥真的不好做,我头痛的很,不知道高手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还是换吧 做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