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

楼主(2012-11-06):
我是新人 经常听到说内存1代二代 很迷糊 这要怎么分 是怎么看出他们的区别的。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三代了
1.内存的电压
2.金手指的数量
3.呆口得位置等都可以区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一般是看接口和电压的,

网友:
二代内存供电是1.8V,
三代内存供电是1.5V,

网友:
一般我是这样分的。内存上一般都标有内存供电电压的,一代2.6V。二代1.8V。三代1.5V。如果没标。也可以看内存上标有的频率来判断。一代是400  二代是667  800  4200等   三代是1333等。具体的记不住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看 上面的 内存电压。

网友:
嗯!我一般是根据内存的供电区分:一代:2.6V  二代:1.8v   三代:1。5v

网友:
金手指的密度 数量。  内存的电压和频段   1代2.6V+400 2代1.8V+667或800  3代1.5V+1333

网友:
内存电压不一样,1代时2.5V,二代是1.8V,
工作频率不一样  1代时从133MHZ 到400MHZ 的几个频率,二代是533MHZ到800MHZ之间几个频率
缺口位置不一样,这个你可以拿内存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金手指pin脚多少不一样那个

网友:
内存电压不一样,1代是2.5V,二代是1.8V,三代是1.5V,看电压就可以区分了。

网友:
看下缺口位置,都不一样的。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一般看缺口位置都看出来了

网友:
一代内存标有266 333 400  二代内存标有533 677 800   三代内存标有1066 1333 1600

网友:
一代叫DDR内存,二代叫DDR2 ,三代叫DDR3 。就这么简单,其他的你不需要多指导

网友:
原来还可以看电压,我都是看开口位置

网友:
呵呵  很多大手啊

网友:
接口和电压啊- -!这个很容易区分的。。。。。。

网友:
二楼讲的很明白啊。

网友:
我一般是根据内存的供电区分:一代:2.6V  二代:1.8v   三代:1。5v和1.25V

网友(2014-06-12):
利用开口位置如何分辨呢

网友:
看接口就可以了,它们之间不是互通的,一代插不进去二代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