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救:ghost错了分区,能还原吗?

楼主(2012-11-06):
工作机器,被人安装系统时,选错分区,可怜我D盘工作材料……,正痛苦中,那位大人教小弟一下!
安装

网友:
数据恢复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吧,你D盘的东西就没了咯,除非你去做数据恢复,那个价钱很高,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没必要

网友:
覆盖了的部分没有望了,没有覆盖的有希望,你用软件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尝试过easyrecovery,在停在创建目录上,久久没得反应

网友A:
用别的数据恢复软件看看

网友:
应该能找回来照片之类的,但是文档 表格之类的 希望不大 找回后多数是乱码不能用。。。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还好,有20%的word文件还能打开
教训,得做好备份

网友:
资料确实很重要的话,去做数据恢复吧,自己折腾的话到时候要恢复的难度就大大增加

网友:
如果是分区全部都变动过了这个就好整下个diskgen 从建分区表 看到你的分区回来了就保存就行了、 如果单单克隆进d盘就有点难了。

网友:
被覆盖的话就恢复不了了

网友:
只能做数据恢复看看了,不过覆盖了的就不一定能恢复了

网友:
没有二次得盖,基本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