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脚LM358的各脚定义

楼主(2012-11-06):
梅捷的主板 8脚LM358生产日期是0712 用在开机电路中我想是电源IC 自己测的没有对地脚 按教程上的脚的定义顺序是1、3、5、7,2、4、6、8.第7脚VCC为什么输出也是第7脚不明白。求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那个芯片是运算放大器,7脚是输出,8脚是VCC。。。

网友:
顺序搞错了、为什么有的是1、3、5、7,2、4、6、8,有的是12345678搞不明白

网友(2013-11-20):
请问输出脚输出电压都是多少伏啊??? 我8脚是主供电    现在又没图纸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2014-02-14):
也需要图纸,怎么都没有啊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A:
脚位定义图给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位定义图给你了哈

qq 多谢了,正需要找呢

网友(2016-10-14):
引用 网友A:
脚位定义图给你了哈

这个图很重要,要完全记住才行

网友:
芯片内部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第7脚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