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摄像头黑屏的原因?

楼主(2012-11-06):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经常听几个亲戚反应说摄像头在我的电脑里打开时,不能显示图像,但能拍照,在QQ上可以正常使用,我一听,就说是360的隐私防护搞的鬼,你关掉他就行了,再不行就去给人装个系统肯定行,后来也不知道他们解决了没有。

我晕,今天竟然轮到自己的电脑出现这种情况,打开我的电脑,打开摄像头,黑的,不显示图像,拍照能显示照片。什么360防护的我当然是没开的,摄像头是免驱的USB2.0,换了几个新的还是一样,我前天卖摄像头试机时,还是能显示的.

莫非真要做系统才搞得定?  求解!

网友:
怪事年年有 这行特别多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USB电压不够

网友A:
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点评):
无驱动可装啊,哥。它是免驱的,想更新都没得更。

网友:
嗯!楼主去下载个官方版的摄像头驱动看看吧!

网友(点评):
“灰太狼”摄像头的官方网是什么。。。。。。

网友(点评):
摄像头都有官方网站?我OUT了?

网友:
建议楼主下载个USB摄像头黑屏补丁。。

网友:
看见bga焊台了,牛啊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东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不值钱了。自从打磨芯片流行和显卡门的笔记本慢慢淘汰后,更加白菜价。

网友:
以前碰见过 是软件冲突造成的  也是一种免驱的摄像头 比如说 你开着QQ音乐 在打开摄像头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具体软件自己排查

网友:
这是掩耳盗铃之举,防护的个鬼,只是没图像而已,摄像头照样在工作,360就是这样防护我们的隐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驱动试试

USB管理驱动重装,用驱动精灵应该可以,把原先的摄像头卸载掉,我去年遇到过这样的,不过,重装系统也可以解决

网友:
多半还是系统的问题啊
建议系统重装
另外支持金山,抵制360

网友(2013-12-28):
我的联想B480笔记本电脑,自带摄像头的,在本地打我我的电脑或QQ视频都是黑屏呢, 还没解决

网友:
e ,没遇到过

网友:
灯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