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品牌机!!!!!!!!!元芳 你怎么看?

楼主(2012-11-06):
各位老师  品牌机的硬盘分区一般有隐藏分区  我们看的C盘其实也不是C盘 (主分区有两个  一个100M   一个是我们看到的C盘)  我只是问下 能直接GHOST安装么  由于时间问题 我没试过  请试过的朋友谈谈你们的见解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27 11:29):
经过测试 无论笔记本 台式机 都可以直接GHOST   无影响

网友:
这个应该是WIN7系统吧?

网友:
那个100M经常在硬盘的最后面,是WIN7自带系统的保护区,你要是重装系统的话,尽量不要删除。

网友:
看容量!有一个是WIN7系统保护,有些有两个主分区的! 你要看容量!容量为零的就装不起

网友:
哈哈。。。我直接重新分区

网友:
有部分品牌机直接可以GHOST,有些则GHOST了不能引导入系统,要把隐藏分区去掉才可以。

网友:
100m那个是手动安装win7时生成的

网友:
我直接分区,再GHOST

网友:
保护区可以一键还原

网友:
这个好像是恢复用的吧

网友:
硬盘前端的100M分区不是品牌机弄出来的,是微软win7弄出来的,如果你用一个没有分区的硬盘全新安装win7,安装过程中用安装程序分区,就会在硬盘前端分一个100M的分区出来。如果不想要那个100M的分区,就先用其他工具分好区,再安装。
如果要用ghost系统的话,我个人建议删除前面那个100M的分区。

网友:
可以GHOST直接安装、100M是WIN7的保护分区,XP除非装了一键还原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win7,不是所有系统都这样

网友:
用WIN7就可以。。如想换XP的就有点麻烦

网友:
基本上都是要把隐藏分区去掉才能GHOST!

网友:
有的硬盘,分了也分不了,就像三星的硬盘
分了还是原来 的样子,做也做不上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