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太慢,有时卡死需要重启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11-06):
XP启动时,经常在进度条处卡死,是内存条还是主板的问题啊?
重启

网友:
有没有查过硬盘?

网友:
先跑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A:
硬盘啊,没有检查,那我试试看。谢了各位

网友:
这种是硬盘的问题多,硬盘是好的就是桥了

网友:
还有 要看内存的啊 。不行 的 话就 是机器的 问题 了啊

网友:
在pe里面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电源的原因 我都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硬盘也会引起的,建议扫下坏道,不行换内存试试,先所定哪一块的事,。

网友B:
导致这个故障的原因很多啊,按照顺序建议先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如果好的建议跟换内存或者内存换槽尝试一下,这样的故障最好的就是交换配件测试

网友:
嗯!楼主先换个硬盘试试吧!再不行就是桥与BIOS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