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的631装驱动黑屏。

楼主(2012-11-06):
显卡是g86-631-a2,好像是售后换的,边上有打的胶,心想631也坏了,果断拆机加焊,装机装驱动,黑屏,晕啊
也不是全黑,是灰屏。只要不装驱动可以。安全模式也行。
看来631坏了,取下换上个12年新的,
还是那样,晕了,

装WIN7不也行。驱动都下载的最新的。WIN7不黑屏。就是自动停止了显卡。

也能认出来是8400.
最新进展,刷BIOS还是不行。难到这个机子有显卡BIOS
或者显存坏了?
只要不装显卡,怎么用都行。
1.05V供电:

这个是1.2V显卡供电:

请高手给个思路,都好几天了。也没弄好。

网友:
应该显卡坏了,12年的显卡是假的,换了包装

网友:
路过,期待结果,以后遇到有点帮助。

网友:
在联想官网下个驱动试下,驱动不是越新越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还有以前遇到一台索尼机子北桥有问题引起显卡打上驱动花屏。

网友:
加焊显存

网友:
焊下显存试试呢??

网友:
没有思路了,就换个630试一下,会怎样?

网友:
用mats测试显存没有错误,没有思路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现存试试。死马当和马医

网友:
看显卡数据信号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建议换个拆机的630试试,这个机器前两天我才修过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不是同一台机器呀,大家不要误会,呵呵

网友:
只能换板了,

网友:
F31A的显卡可以换631.630都可以。没有年份限制。这机器修得太多了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换个拆机的试一下。

网友:
就换个630试一下,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