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监控机维修

楼主(2012-11-06):
早上来个顾客身上穿这本地工业区的衣服送来一台一体机,故障为开机无显示接外显可以亮,亮了自动进COMS不管怎么调不不行。只能让顾客把机器留下那个顾客也是懂一点电路把,我还没有拆开他就唧唧歪歪的走了轻点那里线不要搞断了吧顾客打发了说电话联系。拆开机器我傻了这货太山寨拉,根据故障应该是BIOS的问题这货去那找BIOS啊。没办法还是要修的。先放个电吧还是不行啊故障一样还是自进COMS头大。这时不经意看见内显亮了怎么回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电池上上去,通电没有进COMS了一路狂飙进系统了清早就捡到个便宜运气不错。来个近距离的图片看看这货有多山寨 这就是主板反面就只要一个IO和几个供电管 这次维修虽然没有什么技术性但早上遇到了怎样的好事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再付上BIOS我用编程器读出来的,这个BIOS虽然不一定大家用的上但是要找不好找啊。BIOS只有6K解压后又2M我试过

网友:
开眼了,中国山寨!神了!!!

网友:
中国山寨 给力

网友:
真是百年一遇呀

网友:
进口的都没有中国山寨牛B{:soso__7075194733828983194_3:}

网友:
传说中的山寨一体机

网友:
就是要这样修电脑,还能修运气。上次我遇到个联想一体机屏幕坏,换屏的结果。

网友:
不是所有的工控机都会做得中规中矩,有些没那么强的技术力量、经济实力,但又不能不做产品,自然就会出这种产品了。我见得比较多的是触摸屏,好大一个壳子,里面就是一显示器+触摸控制板,很寒酸。

网友:
这是CMOS电路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
山寨很寒酸。 不过气派哈

网友:
山寨加DIY,功力不浅啊!

网友:
这种机器 捡便宜几率大 很少出问题 工程机嘛!~

网友:
这个事一体机?

网友:
心急啊,等级不够看不见图

网友:
笨  这样的机器是工控机 不是山寨  这样的机器才能收 高价! 他的价值比你的所谓的品牌电脑价格不知道贵多少倍!

网友(2012-12-06):
顶起,楼主运气好呀?

网友:
这完全是古董

网友:
CPU不能更换的那种板子吧?感觉应该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山寨的DIY水平 很不错的额 支持下 啊

网友:
那板子那么小,估计是使用全整合的芯片了~对于传媒神马行业的,只要处理声音图像完全足够了,还节能环保!楼主好运气~拔一下电池就有钱收~

网友:
做监控显示嘛,我觉得够用就行,没必要做的像笔记本主板那么讲究。
性能恰当、焊接稳固、散热做好,应该就是好产品吧?

网友(2013-01-07):
这时不经意看见内显亮了怎么回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电池上上去,通电没有进COMS了一路狂飙进系统了
?请问楼主,这个我可以理解为纽扣电池没电了吗?

网友:
中国很强大支持山寨

网友:
哈哈,中国山寨甲天下

网友:
最重要的你收了多少啊?

网友:
楼主好运气 啊 支持国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