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Antec)VP 450P 电源 能否绿黑线短接启动???

楼主(2012-11-06):
新买安钛克(Antec)VP 450P 电源,插到主板没有反应,24Pin 和辅助电源都插好,就是没有反应
不知是否主板不支持该电源?
我的主板2008年买的 梅捷 SY-AMN630-GR
非专业户,没有检测仪器。
听说有的电源是不支持“绿黑线短接” 来检测电源的!!
那么正常来说 安钛克(Antec)VP 450P 电源  能否用 “绿黑线短接” 来检测电源好坏吗???

网友:
有些电源(一般300w以上)需加负荷,如:接个光驱、连几个风扇再短接。

网友:
我接了个硬盘试过,也是不行

网友:
现在的好电源短接是不行的,会自动保护的,我修过酷冷450的就是短接保护,我以为修不好了,最后死心上板测了下,一切正常啊,

网友(2013-09-30):
FSp代工的vp450p 质量也太差了。用的是低端方案。哎,,,,

网友:
现在的电源短接不能测试了呀!又涨见识了。

网友:
接负载风扇吧,转不转一看就知道。

网友:
电源不能短接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