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求助帖,I5笔记本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2-11-06):
发个求助帖,I5笔记本掉电怎么修
索尼MBX-250,进水处理后开机掉电,经检查是CPU核心供电不稳定导致的,CPU供电正常时候是1.11V,运行几分钟后,就降到0.76V,再过一会儿就就掉电了,再开机又能亮,但是反复掉电。有没有修过这类型机器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上下管都正常的话,,,,测上官的控制角,,,,然后就是电源管理呗

网友:
是不是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MBX250还没有修过呢,不过MBX-224倒是修过两台因CPU供电不稳定而掉电

网友B:
怎么修的?MBX-250的上下管都是金属外壳全密封了的,也没有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都正常的话,,,,测上官的控制角,,,,然后就是电源管理呗

你的意思是CPU供电芯片ISL95831有问题哦

网友C:
把供电芯片加焊试下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东芝的,CPU芯片是6262老是掉电,现在只能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供电芯片加焊试下

加焊过的,而且电容都换过

网友:
供电芯片加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的?MBX-250的上下管都是金属外壳全密封了的,也没有可以换的

原来是95831的呀,这芯片遇到好几个了,没有修好过,这个芯片产生两种CPU供电,期待楼主修好

网友:
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我觉得定芯片回来修好的可能性极低

网友D:
查两路的波形是否一致  一般是断线   或者焊点腐蚀的多,大部分出在自举升压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两路的波形是否一致  一般是断线   或者焊点腐蚀的多,大部分出在自举升压的地方

哦 谢谢 我再查查

网友:
我晕 没有图纸 怎么查?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所有CPU供电上下MOS管波型,看是否正常.

网友:
5555......我没有示波器啊 示波器坏了

网友E:
有可能是CPU的功率不够或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CPU的功率不够或不稳定

发现vss_sense短路了,这个信号是CPU和CPU供电芯片连在一起的,这个信号对地阻值为0,去掉CPU阻值有15欧,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
看看哪有图纸,我是来求图的,CPU芯片进水,请问23#是连哪里的

网友:
进水的最好是细心观察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没有修好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