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MCU啊?

楼主(2012-11-06):
优派VA2033的驱动板坏了,想刷下MCU试试看,但是不知道怎么刷,在下新手,不耻下问,请各位高手透露一二,谢谢
驱动

网友:
有编程器吗?要有编程器才能刷啊!

网友:
谢谢,我去买个编程器看看

网友:
你买了编程器,就有说明如何刷了,,

网友:
刷MCU有编程器还得有数据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