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谁能告诉我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11-06):
PM_3S_KBCCPURST#这个信号没有电压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PWM_3S_FAN#这个信号0.82V电压不知道正常不,这个机器是HP CQ511的机器,现在是电流上到0.77不跑码,想直接shabei桥但是考虑到万一是这个信号影响了就麻烦了,所以在此发帖忘告诉来解答下小弟的疑问,如果有那位好心的师傅,可以加小弟QQ,小弟定当虚心请教。小弟QQ136921130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不如你百度下

网友:
后面有#这个符号表示低电平有效。

网友A:
这个要为高电平,关键你先量下有没有PLTRST#

网友B:
这个信号应该类似其他图纸标注的RCIN#吧,看看是不是发送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应该类似其他图纸标注的RCIN#吧,看看是不是发送到南桥的

对的  是发送到南桥的

网友C:
复位不正常,测pic板载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测pic板载设备

版主你好,PIC板载设备主要植只那些,北桥需要的,H-CPURST  PLTRST都是正常的有3.3V电压,供电都正常的,我想换北桥了,这个信号是南桥发给IO的是吧,南桥在得到那个信号后会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但是我看图纸这个信号时直接到南桥的啊没有到CPU去
那它没有电压是正常不得呢

网友:
这个信号好像是EC给南桥的复位信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为高电平,关键你先量下有没有PLTRST#

PLTRST#有3.3V     这个信号  没有电压 是不是就可以认为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TRST#有3.3V     这个信号  没有电压 是不是就可以认为IO坏了?

十有八九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