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

楼主(2012-11-06):
该主板上电不跑码,检测卡上的复位灯2秒闪一下并发出咯的声音。主板各组电压都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去掉bios复位灯依然间歇闪,去掉CPU换假负载复位灯依然闪,测f_panel的复位针有3.3V这个电压很稳定它不随检测卡上的复位灯闪。测ATX座上的PG信号电压也间歇跳动。               换了南桥,BIOS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啊大侠们

网友:
顶起。。。。。。我也想知道。

网友:
945这个现象好像要按照不跑码来修吧。

网友:
仔细测全板供电(所有s极不对地的mos管的输出电压,桥旁边所有电感的输出电压都要测一遍),时钟,复位,总线阻值,bios,外设,建议楼主先考考座子。775的座我喜欢考下看看,希望能帮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