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安装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2-11-06):
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会用ghost安装xp了 但是我发现有好多论坛里的人都遇见这样的事情 就是安装xp时没法改硬盘模式 那么能不能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安装完之后再装回到需要安装XP的机器上 至少我的就是这样安的 有人会说  在其他机器上安的在需要安装xp的机器上没法进系统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尝试过  在不同配置不同的的分区大小的机器上都可以用  不知道这是全部 还是部分可用  这个不论 还有有一个问题就是  无法进系统的问题
有可能你在其他机器上安好后放到这个机器上就不能用了  系统会提示  ntldr is missing 这样的提示像这样的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是 用pe系统我用的是老毛桃的系统成功的  不知道其他的是否能成或者有那一项 好废话有点多了
下面就是步骤  1进入到 老毛桃的pe菜单 (把第一启动项调到u盘,这个不会的上网搜吧)选择其中有一项“尝试从本地硬盘启动” (我记得就是这项 名字可能有出入 我的是最后一项 )然后回车 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可以进到系统中的  如果不行的话那就代表 你的系统或者硬盘的有问题 可以看一下你的硬盘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可以进系统  那么下一步就是修复 引导了步骤 2重启进入老毛桃的pe菜单  选择第二项进入防蓝屏的win7pe系统  进入后在桌面上有一个 windows引导修复的软件  打开后 选择自动修复项  让后修复成功会有提示 关掉软件重启  拔掉u盘 看是否解决问题 一般的都能  至少我的是每次都可以  我用的是win7 xp双系统的 安装时是先win7后xp的顺序安装的结果 安好xp后只能进xp无法进win7  了  我就是靠的上面的方法解决的

网友:
把硬盘弄两个主分区,先用ghost xp装在第一个主分区里面,在用安装版win7装在第二个主分区里面

网友:
可以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先做完GHOST后直接装到原机器上应该可以直接用呀,我是全这样做系统的

网友:
嗯!这种方法早就开始使用啦!不足为奇啊!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   都用起来了。。。  不足为奇。。。不过楼主总结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