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电源板

楼主(2012-11-06):
hkc显示器,网吧机,以前是换几个电容就好了。现在是电源板的电解电容都是7点多V,试换了全部的电容、431、7575、开关.....还是7点多V。把高压部分断开的也一样。。求解、、

网友:
楼主是说5V变成7V还是12v也变成7V呢,重点查反馈电路,可把反馈电路断开看一下,输出的电压为多少,如果电压有变化,就是次级有问题,如果电压还没变化,就查初级

网友:
次级?初级?是什么。。。。都是7点多V啊

网友:
看12V 5V之间的7.5V稳压管坏没坏

网友:
电源板子的初级电路出了问题,一般是主控芯片坏

网友:
光耦换过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稳压管 光耦换了。。只有换板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5168-1-1.html
楼主初级和次级都没搞清楚、给你个网址、
里面有介绍电源板的一些基础

网友:
一般就是稳压管坏

网友:
谢谢8楼了。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