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弱弱的问题,液晶电视电源板上的24V是插电就有吗?

楼主(2012-11-06):
液晶电视电源板上的,5V有,24V,12V没有。我没修过液晶电视,想来和液晶显示器同样,但我拿不准,请教下,液晶电视的24V和12V是不是一插电就有,另外液晶电视电源板上需要哪几组电呀。

网友:
插电有5V待机,其它没

网友:
24,,12V电源板来的

网友:
主板要给一个PS-ON信号后,电源板才会进入全额工作状态。主要的电压才有输出。这个24V,应该是高压板的供电

网友:
只有5V待机电压。。。。

网友:
5V是待机

网友:
按开机指令后,主板给电源板ON开机信号,才有24V等电压。有些机上电自动开机,有的要按开机键或遥控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