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主板的毛病?

楼主(2012-11-06):
宏基台式机主板  AM2的   通电风扇就狂转,(风扇转的声音很大,不是正常转速)按开机键,风扇正常转速,机器能亮,按重启键正常重启,按开机键关机能关,但是一关机风扇又狂转,再按开机键没反应,断电后重新开机又重复刚才问题,有哪位大侠见过这样的毛病?

网友:
LQW520 -10 严禁灌水
guofenren -4 严禁灌水
小洪修电脑 -5 严禁灌水
ZK浪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实际上就是重启电脑没启动,品牌机的风扇就这德行,机器启动就OK,不启动就狂转。

网友:
嗯 很多机器都这样 。记得ECS代工的品牌机点亮后按关机键风扇依然常转 在按一下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没多大问题吧!能正常使用就好了!

网友:
这个现象在盘正主板上出得最多。都是开机就通电,但是不启动,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关掉后风扇还转,要断电才可以再开,IO坏。

网友:
以前遇到精英代工的方正电脑,开机也是这德行。换个CPU、电源试试

网友:
IO损坏,会将绿线持续拉低,关机后,绿线也得不到高电平,所以关机后又会自动开机,见过几次这样的,换IO好了,有一次刷BIOS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现象算正常

网友:
smsc的IO应该算正常

网友:
CPU  电源  内存 全部换过了  还是不行
换IO找不到同型号的,有没有可以代换的?IO型号是  IT8726-FS  EXA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