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CPU 无电压

楼主(2012-11-06):
32脚EN_PWR 2.3V
33脚EN_VTT 1.2V
14脚FB 无电压
19脚VCC   5v
不知道对不对 CPU 没有电压、
高手帮忙

网友:
开启的电压应该没问题,换个管理芯片试下,我碰到过一片VCORE电压偏高的,换VRM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FB怎么会没有电压呢???

网友:
25,26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VID 有没有高低电平,对地值是否正常,场管DS值是否正常等等 ,有条件的话在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场管G极有没有波形, 少一个都没CPUVCORE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芯片几个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信号,REF参考电压,自举升压,输出驱动方波,FB反馈等,正常工作后再输出PG等信号,CPU的电压管理还多个一组VID高低电平组合来选择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