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正常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再次触发正常

楼主(2012-11-06):
X220i 正常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再次触发正常

确定不是散热引起的问题,裸板也是一样,开机正常显示,1分钟左右肯定掉

网友:
我手上一台也是 掉电  近系统 用1个多小时掉电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EC   坏了。。。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
右下角有个100欧的电阻

网友:
掉电你都干什么啦?

网友:
那个不是100欧的,那是10欧的电阻,在主板H8的反面的右下角,有一个为R415的10欧电阻,为H8的主供电电阻上的保护电阻,你看看他是不是阻值变大了,再就是H8主供电的滤波电容一同换掉。。。。好的话通知我声。。。

网友:
是电路上的保护电阻,打错了

网友:
有兴趣的话加个Q,2516588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有个100欧的电阻“

r415

网友:
修好了吗?手上又出现一台掉电的

网友:
X220I  不是X20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