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10 加内存无法开机,内存是好的,换了多条内存不行

楼主(2012-11-06):
求高手解答,最大支持好像是1.5G 但是我加了其他牌子总是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你插诊断卡跑的什么代码啊?有没有过内存呢?

网友:
意思是原装的就可以 ? 楼主说得详细点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 我也遇到过装原装的就过内存可以开机 其他的都不开机

网友:
内存不兼容,换多换几个牌得内存。

网友:
就是内存不兼容 呀 换几个试试吧 !

网友:
是啊 最好就是同一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