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945,USB/PS2均不通电

楼主(2012-11-06):
今天接了一块主板是945的 USB和PS2都没法用,开机的时候键盘灯亮了一下  就再也没看到亮了 这说明电压时有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外接USB也是不行的,哪位高手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还是查USB或PS2关于管理其供电的芯片,象我上次修微得那个贴子就涉及到这个小8脚芯片

网友:
查供电芯片吧!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