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2-11-06):
客户以快磐正g31  板子开不起点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能点亮  io是8712f-s换了2个了 晶振换了 桥换了 电池有电
还是一样  求助给点提示 大哥些

网友:
朋友,不能盲目的更换IC噻,得按时序来吧,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根据上电时序 ,慢慢查吧!!!

网友:
同意楼上,先查下上电的8个条件吧,还有个IO  85脚RSMRST查过没有?正常时为3.3V

网友:
既然机子强行能点亮,说明故障出在开机电路上,查开机的条件,检查南桥是否收到PWRBIN信号,检查RSMRST,这个信号不一定是谁发出的,华硕,V星一般有专用芯片产生,INTEL原装板子IO发出的,还有IO是smse的IO,肯定是IO发出去的,最好按时序修,查,VCCRTC   RTCRST   32.768   待机3.3v,RSMRST, RSMRST这个信号不好找,按下开关,可以检查南桥是否发出SLP-S3。仅供参考!

网友:
那就是正常触发的时候绿线的电压没有被拉低,导致电源无输出,顺着绿线电路逆向分析。

网友:
楼主应该按照时序检修,不触发的板子查开机电路那几个工作条件就行

网友:
短接能亮,说明没拉低PS—ON,跑下ATX14脚有无d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