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主板无复位信号

楼主(2012-11-06):
复位灯常亮,主板无复位信号

BIOS芯片接触不好

复位灯常亮当然是没有复位了。

而且是全板都没有复位,首先查电压和频率。

BIOS芯片接触不好

复位电路有问题,可能有短路

南桥时钟晶振不起振也可以不复位,有时触动一下晶振的引脚就能启动了.

cpu无供电,无时钟输出等都会造成这种现象(无复位)

查一下电源的PG信号是否正常到南桥

故障现像:复位灯常亮,主板无复位信号.

  排除过程:根据这种现像,先查主板供电电路,特别是CPU主供电,发现其为1.75V属于正常范围,再测内存及主板各芯片的供电,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现象.用频率计测各时钟点的频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故障在复位部分,测量复位开关只有0.45V,发现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3.3V以上.这样低的电压相当于短接复位键,所有复位一直常亮.

沿着此条线路查找,它连接一个472电阻,一头进14门电路,另一头通过472电阻连接红线.

  首先判断门电路是否好坏,更换门电路,故障依旧.472电阻另一头5V正常,但是出来之后只有0.45V,在实际维修 当中这样的电阻是很少坏的,有可能是某个东西把它拉低了,仔细查线路发现另外还有一条线连接着三极管C极,E极是接地的,B极有1.2V电压.故障已确定是因为这个管子把它拉低了.再顺着此三极管的B极查找,发现此三极管的B极又连接CPU座旁边一个三极管E极.经测量发现其E极与C极击穿,造成前面的三极管导通把复位键拉低了.更换此三极管故障排除.

一、排除电源的原因 二、插上假负截(某些主板不插CPU无Vcore核心电压)测Vcore对地阻值是否正常:370:100—300Ω 478:15—25Ω 三、测主板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1、开机排针:3.3V 对地阻值:100-600Ω 检修:排针至I/O或SB或门电路或开机复位芯片 2、CMOS电池、跳线:3—3.3V 检修:跳线有无跳反、跳线至ATX9脚紫5V之间 3、水桶晶振:通电压差为0.8V左右 4、ATX绿线:3.3—5V 对地阻值:600Ω 5、Vcore电压: 370:2V 478:1.75V 754、775、939:1.375V 6、PCI:12V、-12V、5V、3.3V四种供电 ①12V:A2脚 ②-12V:B1脚 ③5V:A:5、8、10、16、57、59、60 B:5、6、19、57、59、60 ④3.3V:A:21、27、33、39、45、51 B:25、31、36、41、43、52 7、IDE:39脚5V 8、I/O(W83697):5、22、45、75脚 9、BIOS电压:32脚:5V(49系列还有25脚3—3.6V)四、测主板的所有时钟电路是否正常:五、灰线至SB的线路六、先换I/O,再换南桥七、PCI的复位测试点至SB之间的线路

网友:
有点头晕,难得有这样的高手

网友A(2013-01-30):
有点怀疑是COPY来的

网友B(2013-05-05):
引用 网友A:
有点怀疑是COPY来的

COPY来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怀疑是COPY来的

CTRL+C再 CTRL+V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B:
COPY来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111who knows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B:
COPY来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复制"的意思,复制的英文单词就是,COPY

网友:
一看就是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PY来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copy复制

网友:
有点头晕..

网友(2014-11-09):
我想学的像你一样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