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05 3V5V电感电压被拉低问题,而且有吱吱响声。求指点。。

楼主(2012-11-06):
接戴尔D505的机器,待机有,开机上电0.15掉电,拆后裸板故障依旧,而且听到MAX1999的附近有吱吱响声,好像有电容漏电似的,但是听不出是正面还是主板反面,也听不出到底是哪个件响。量电压。1999主供电,控制,基准REF都正常,线性电压也有发出,EC供电正常,并且触发后成功发出SUS-ON的3V5V电感开启电压ON3和ON5,电压开启后3V被拉低到0.9V,5V被拉低到1.3V左右,确定应该是3  5V电感后级的问题而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附上图片、

现在是到底哪能同时把两个电压同时拉低,还是一个拉低另一个就拉低,现在搞不明白,希望高手能给讲解讲解。。自举升压电容PC46和PC45已经换过。。。坐等 师傅们讲解,

网友:
附上图纸,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不好说。对地的组抗分别是多少

网友:
他上面有电感。或者是用焊锡连起的。把他一个一个的断开再测。这方法好用

网友:
我用这方法连小电容都能测出来

网友:
查出来了。3V后级拉低的,但是不知道是哪,后级电压去的地方多着了

   还有就是仔细观察看有没有哪里变色的。哪里发烫不正常。就先测哪里

网友:
MOS的阻值是否正常,如MOS管有问题 会导致电感发出叽叽叽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CPU旁边一个SMSC的芯片的问题,我把南桥都摘下来了 烧了下感觉南桥烫   误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