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信号,,,

楼主(2012-11-06):
带有“#”的符号的意思是不是没有这个信号情况下是高电平,当有了这个信号后是低电平?俗话说低电平有效?高手指点中。
信号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rsmrst# 是说的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 高电平正常

网友:
带#的 是低电平有效,但是你也要看看他的英文意思,比如cpu_clk#在机器正常运行时要为高

网友:
# 要和前面E文一起理解
比如 SHDN# 就是shutdown 低电平有效 ,一起理解就是这个信号为低了。就关闭了。。

网友:
意思就是说,"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正常"对不对?

网友:
低电平和高电平是不是说的是门电路啊

网友:
#就是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但对于电路来讲,有时却需要这个信号无效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也是弄不懂这个高低点平什么是有效什么是无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