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不过显卡,跑代码49

楼主(2012-11-06):
联想F31不过显卡,跑代码49..我加焊显卡可以了,但是进系统到滚动条然后 就不动了,停止在那里,,各位如何解决
显卡

网友:
你把硬盘接口改一下就好啦

网友:
安全模式试试 可以就把显卡驱动什么的都禁掉然后一个一个开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该下接口。

网友:
49应该是不过PCI设备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了,或者重植一下

网友:
光驱拔掉试下

网友:
光驱拿了试一下,同意楼上的,F31的吸入式光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换个或者重做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试下

网友:
光驱拿了试一下,同意楼上的,

网友:
扫描下硬盘,一般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光驱拆掉试试、联想、宏基的机子喜欢卡光驱

网友:
拿掉光驱是可以的,不过直接改下硬盘模式那更好。以前我们都是拆光驱,后面问下联想服务站,改下模式OK

网友:
换显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