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A91B驱动板死活连不上编程器,怎么办

楼主(2012-11-06):
编程器用的是格律诗电子的多功能编程器,打开灯泡4.4程序,死活连不上,但是写RTD好写,郁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板上还有个RX  TX的接口可以写吗,怎么写,用什么程序,接上编程器上的RXTX,还是连不上,好象也找不到这个用USB写的程序,那这个RXTX是干吗用的,不是写程序的接口吗,难道要拆心片写啊,好麻烦啊,拆心片是不是拆MCU旁边的25LV010写啊,这个好象只可以写BIN格式的吧,我全部是HEX格式可以写进去吗

上次说的那个NEC的显示器换了个通用驱动板,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灯光却好暗,调对比度跟亮度也不行,换了好几个程序了,也换了好几个高压条了,效果一样,但是他原来的板灯光却很好,请问这个什么问题啊,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用V4.5软件试试,以前试过ghost版本的xp系统基本上都不行,安装版没问题

网友:
拆下存储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