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

楼主(2012-11-06):
开机电脑跑0。7好像不过内存的样子。

网友:
这机子难的要命啊。我上次遇到的北桥问题,但是还是不稳定,就没有搞

网友:
应该是北桥。换个试试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写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也刷过没用,北桥也换过故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