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1M裸板0.23掉电

楼主(2012-11-06):
此板裸点电流到0.23就掉电,不装U也掉掉电在开又是如此,抓紧时间测得电压:U 1.09;3.3 5V都正常1.5V量得只有1.23那样因为已经掉电了,内存电压1.8V正常,也没测到明显短路!!求指点...

网友:
蓝桥。北桥。CPU。显卡。开机。所以的电压全部测下。看是哪里不对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复位 PG什么的没有出来  还有时钟什么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的困难,上次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换了南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