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 M28GT3-SDG-PB维修经验

楼主(2012-11-06):
很多人修到斯巴达克 M28GT3-SDG-PB这个板子没有CPU供电和HT总线电压。原因就是IO发出来的PWROK信号被拉低了导至。解决办法就是把IO的PWROK脚挑起来。(因为pwrok信号由3.3V上拉一个电阻得到。OI的PWROK脚相当一个NPN三极管的C极)

网友:
这个要想CPU有电压的话,南桥收到电源PWRGD这个信号以后,一般经过两个三极管给电源管理芯片发送一个VCORE-EN,其实有时候是直通的,没有经过什么的,楼主的实力很强大!

网友:
你那有这个图纸吗?  大家一起学习   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经过年沟道三极管
+上拉电阻为电源管理芯片提供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