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2-11-06):
TSUM56AK芯片,不按开关27脚为3。3,按了开关就为低电平,但过了两秒就一直跳变,开关上的绿灯也一直闪,导致闪屏,请问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固件?

网友:
驱动板   看按键板下来的小贴片电容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5v的供电稳定吗,是不是带不动驱动板和屏一起工作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电源带不动解码板引起的,好好检查电源板上的电容是不是容量低了引起的。

网友:
检查电源板负载能力,MCU是否正确,按键板是否漏电

网友:
同意5楼的,应该是驱动板供电问题,不上按键板也试一下

网友:
不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