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I 进系统蓝屏 重启

楼主(2012-11-06):
华硕K50I 进系统蓝屏 重启

接到笔记本后进行测试,发现进系统后刚出桌面就蓝屏,然后重启,如此反复
客户说头一天用的好好的,第二天一开机就这样了,拿到华硕售后那里,人家给他换了内存测试故障依旧,测硬盘没问题,重新做系统后故障依旧,说是主板坏了,客户没同意换主板,然后就拿到我这里来了。
      本着先易后难,开机进安全模式,运行正常,进带网络模式的安全模式上网也正常,故怀疑问题出在显卡方面,于是在华硕官网
上下载了显卡驱动,安装完毕故障依旧。
     接下来就重新做系统,在选驱动的时候,只保留了网络驱动,其他都不装,结果进系统还是蓝屏。郁闷啊
    又考虑到能否是病毒引起,于是把硬盘重新分区,做系统,故障还是依旧。难道真的主板有问题?
    拆机,这款笔记本设计还真人性化,特别好拆,不用拆C 和 D 壳,只拆后盖板和散热器,主板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显卡是NV的,桥也是NV 的整合桥。

网上查找,发现说桥问题的挺多的,那就先干桥,BGA加焊完毕,试机故障依旧,再干显卡,试机故障依旧。
    现在真的没办法了,朋友们啊,帮帮忙吧!!!!!!!!!!!

网友:
先帮忙顶一下,俺也很想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到底是干的桥,还是加焊的桥?
这两个动作不是一样的...

网友:
试过BIOS没有

网友:
是加焊的桥,然后又加焊的显卡

网友:
装系统时有没有感觉比较慢,如果慢的话换一下硬盘连接线。硬盘你自己测过没,不过最可能还是显卡问题,没换新显卡吧

网友:
没试过刷BIOS   感觉不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样的机器不能硬盘,装上就掉电

网友:
  我觉得呢。 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你解压系统的时侯先不要解压显卡驱动。 然后看蓝屏不。。。

网友:
注意BIOS的设置不要再乱干了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
故障原因,程序引用不当的内存地址。

网友:
硬盘串口控制器或者 BIOS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一样蓝屏,硬盘模式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
看蓝屏代码应该是内存这路有问题,可能是内存到北桥这路信号不正常,这要借助神器示波器才能搞定,而且很费时间

网友:
确实挺头疼的,常规的检修都试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解决,换个系统,

网友:
BIOS下面的接口改了没有。改了刷个BIOS试下呗!先易后难。等下把桥加焊的不开机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用安装版本的系统试试,或者是Win7试试,,,我有台机,之前也是蓝屏的问题,,最后换了芯片,,发现,原来是GHOST版本的驱动的事,,换安装版就行了!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打打每一组PWM的滤波,是否有杂波,,,每一组软换电压,看看是否都是稳定的正常的电压!,,有时候电压不稳定,和电压低,都会有这类故障出现,,

另外,ASUS的12VSUS 开启电压,这是华硕通病,很多掉电的故障都是有电压没起来,跟12开启信号有关

网友:
加焊的桥,然后又加焊的显卡

网友:
有没直接换硬盘呢,我试过直接换个硬盘好了

网友:
今天刷了BIOS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准备换硬盘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你是不是没改COMS设置啊

网友:
进系统是蓝屏,用一段时间蓝屏,玩游戏蓝屏,看电影蓝屏。引起以上故障的原因为:
1)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2)显卡虚焊
3)散热不好
4)BIOS程序损坏

网友(2012-12-06):
修好了吗,个好的告诉大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