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NQ15液晶维修思路

楼主(2012-11-06):
一批BENQ15液晶.
开机后,显示benq logo 后就不显示. 灯是绿的.
没有显示 未连接信号线

确认,二板没问题.换其他屏是正常的.故障肯定在屏上.
有修过屏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主芯片换过.AUO-002

给点思路.谢谢. 机器型号5T4

网友:
Q5T4

网友:
你看是不是背光灭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了么 确定是屏的话干脆放弃吧

网友:
屏的问题.灯管我换过的.
不知道屏哪里坏了.

100多台啊.修不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屏上芯片程序的事儿?

网友:
你看灯管亮不亮不就行了。

怎么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其他屏是可以亮的.

换这个BENQ的屏不亮.

刚开机的时候BENQ的LOGO是有显示的.

网友:
拔掉屏线,白屏有没有?

白屏没有,就是灯管或高压板的事。

这种机子,本来就是脱焊的机子。

网友:
既然有LOGO出现,肯定不是屏的事,给显示器送信号试试,看灯管是不是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