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10里的两只电容吗?

楼主(2012-11-06):
三星笔记本Q310主板上的,这是电容吧?怎么读这个电容的参数。那里有得买啊?

网友A:
要是有问题找个一样的换上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问题找个一样的换上OK,

我这小城镇没电子配件卖,正在淘宝中,就是不知道耐压多少。6.3? 10? 16?

网友C:
这种电容好似不容易坏的,上面标识有C  ,就是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哥,这电压呢?第一次修笔记本

25V
查图得知。

饼哥!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好似不容易坏的,上面标识有C  ,就是电容的

没办法,就是上面一只坏了。

网友:
谢谢,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你可以改的啊,楼主

网友:
换主板大电容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小城镇没电子配件卖,正在淘宝中,就是不知道耐压多少。6.3? 10? 16?

料板找啊,你确定是它坏了吗?拆下来测量看看。

网友D:
NEC 钽电容标注方法:
15-------15uF
1E87-------1E=25V(*);87=2008年7月份产品
0E=2.5V;0G=4V;0J=6.3V;1A=10V;1C=16V;1D=20V;1E=25V;1V=35V
祝您好运

网友:
这种直接找料板了。还找发什么货哦!没有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C 钽电容标注方法:
15-------15uF
1E87-------1E=25V(*);87=2008年7月份产品

又让我涨见识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