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烧光耦

楼主(2012-11-06):
有个联想显示器。。 没有14V 换上光耦后 就有了。。显示器也能点亮。。但是再开机光耦就坏了。。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431 也换过了。。

网友:
各种电容都完好无损。。。 MOS管 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
搜索坛子里面 也没有相关的文章。。

网友:
各个电阻测量后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没有人 遇到过这个情况么。。。 只坏光耦 不坏别的。

网友:
找个拆机质量好点的试试 另外光耦是怎么个坏法啊 短路 还是断路 说详细点 好帮你分析

网友:
光耦再坏,且是短路坏的话,要换电源集成 。否则,可能根本不是光耦坏,只是受热什么的,暂时好一下。

网友:
电容有坏的吧,你一换光耦可能就把周围的电容加热了。可能容量就上来了

网友:
光耦应该和反馈电路有关

网友:
问题是 换上光耦就可以正常使用。。。再接通电源开机 就不好用了。。都换了3个光耦了

网友:
总坏光耦?不可思议。光耦器件结构简单,功能单一,工作电压低、电流小,是最为可靠的元件之一。

网友:
光耦有这么容易坏的? 肯定是其它元件坏了。

网友A:
问题可能是解决了。。谢谢大家。。换了光耦旁边的50V47的小电容,。。不知道用的怎么样。。在测试中....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一般先直接换电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是解决了。。谢谢大家。。换了光耦旁边的50V47的小电容,。。不知道用的怎么样。。在测试中....

光耦12脚是发光二极管 34脚等同于三极管C E级 12脚加点(1.5V电池即可) 34脚应该导通 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