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262和6266的问题,来经验足的高手

楼主(2012-11-06):
长话短说,今天修到一个华硕K40IN,进水,其他供电都有,就是无CPU供电,把腐蚀的地方清理,19V供电的地方断线接上,加电试还是无CPU供电,量6262,20PIN19V有,22,31有5V,VRON有3.3,供电都满足,当量到两个上管的时候发现上管的G级竟然和S级相通。把两个拔了就不通 了,在换上一对量也不通,有阻值,加电还是没有CPU供电,在量上管的时候GS又相通了,我是第二次遇到这种现象了,上次修的是6266,上次我把一套MOS关连供电都换了还是如此,所以这次要慎重修理了,搜论坛发现修好的都是缺供电或者少开启信号,在深层的就没有了,无解,求思路

网友:
这是芯片无输出:查的工作条件,VCC,VDD,VREF电压,查VID组合是否有断线,查DPRLPVR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有低查南桥),查DPRSTP#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查南桥,PSI#信号为高电平,如果为低查CPU及南桥,以上都正常更换芯片。换完管线打值,以免再次烧坏芯片。

网友:
cpu供电的下管有没有击穿呢,楼上的兄弟让人佩服!

网友:
嗯,兄弟看一下,此芯片的VREF是第几脚?没有明显的标记出来,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标记了